正负45V,正负35负,输出电流10A,可调的电源,大家有什么方

楼主(2007-02-05):
(无正文)

楼主:
用LM5115可以吗,我觉得不可以,可是有人说可以,大家看呢

网友A:
变压器设计成你要的输出参数就可以了。

前端开关电源,通用的就行,我就不在说了,变压器设计成你要的输出参数就可以。整流和滤波一样。

网友B:
可调比较麻烦

要调到什么程度?开关电源输出小范围可调容易,要求从零或很小电压开始可调就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