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输出端的电容作用

楼主(2007-02-05):
最近在看一个摄像头电路时,看到LDO芯片的输出用了0.1uF的电容并联使用,以前在GSM模块的电源电路中也发现如此用法,不知道具体的用途,哪位大虾可否指点一下下?为何不能用一个电容取而代之?如何确定电容的参数?

网友A:

防高频干扰

网友B:
找些说电容的资料好好读读。特别是关于高频部分的。

网友C:
去耦的

建议看一下下面的**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的区别:
http://e.liniu.cn/index.php/Capacitance/Difference

在一个大的电容上还并联一个小电容的原因:
http://e.liniu.cn/index.php/Capacitance/CombineBigAnd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