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 PC817

楼主(2007-02-06):
高手们,你们好,我现在刚毕业在一家工厂实习,一来老板就叫我做一个光藕隔离220的电路,我选用PC817,我选用的输入电阻为800K,输出24K ,可线性不好,请教其参数或测试方法,或者线性更好的光藕!谢谢

楼主:
回复 highway

是用来线性隔离,输入的交流变化与输出的直流电成线性关系!!!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输入交流范围?要求实现的精度?

楼主:
回复 highway

你有没有K1010的中文资料,给我发一份好吗??发了跟我说一下哦,油箱hanly397022671@163.com

网友A:
请访问该页面,可直接下载

http://www.18ic.com/htm/opto/K1010.html
邮件发的也是这个地址:)

网友B:
PC817有电流和电压的关系

PC817有电流和电压的关系,当电流小到一定地程度是就不可能工作

网友C:
别听扯淡

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政治论坛。

那个所谓K1010比PC817贵的多,而且不见得可靠。我最讨厌这些FQ,在技术之外非要别人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把自己的商业行为抗日混在一起,天知道你是在爱国,还是借助爱国兜售一己私利?

网友D:
PC817只能是近似的达到输入和输出有一定的线性关系

而且我建议你靠测量脉动宽度达到输出的脉冲宽度跟输入有一点的关联;
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上拉电阻+hc14整形能达到一定的线性关系;
但是我担心每个光耦的一致性不是那么很好;

只能说用于不精确的测量电压的场合,例如过压欠压可能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