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电解电容2000小时或3000小时还有1万的是指什么

楼主(2007-02-06):
(无正文)

网友A:
高温寿命

指电解电容在标称最高工作温度下的寿命。
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不可能都工作在这个温度下,温度每降低10度为一档,寿命廷长为上一档寿命的2倍。如标称105度,2000小时的电容器,在95度为4000小时,在85度为8000小时,以此类推.

楼主:
电解电容

130KHZ开关电源的次级滤波用普通的铝电解电容行不行呀

网友A:
重点注意ERS和涟波电流两个参数

楼主:
普通的铝电解电容和高频无感电容在外型上怎么区分呀.

普通的铝电解电容和高频无感电容在外型上怎么区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