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输出不能完全关断的原因

楼主(2007-02-07):
大家有没有遇到将LDO的CE脚下拉可是依然不能关断输出电压的情况?!
我把CE脚已经接地了,都不能关断输出的电压!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些LDO的CE低压时,不关断而是高压关断的

网友B:
是不是其他电源反灌

查一查上拉电阻等和其他电源有联系的器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