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开关电源产品的EMC认证及功率因数方面有没有要求

楼主(2007-02-20):
好多市场上销售的电源产品,电磁兼容及功率因数指标都能达到标准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应该能通过EN55022 A, 或者是B
 功率因数没有特殊要求,但是安规检查是要测试谐波电流,只要谐波电流能满足相应的数值就行

网友B: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各自的要求,我国是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