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变压器是什么型号?(原理图)

楼主(2007-02-25):
应该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哪种型号?
EI19
初级电感、电阻
L:6-4
29mH±10%
DCR:6-4
7.5ΩMax
可以用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25184232621.pdf

网友A:
-----

看起来好像是反激式....
不过没看见你要的输出电流,所以变压器不好说用什么磁芯
且开关电源变压器不是只说什么型号就可的
要很多参数
如:
磁芯       根据输出功率选择(以下参数那就得估算了,要费点时间的)
初级       线圈匝数,线径,电感,绕法
次级1      线圈匝数,线径,
次级2      线圈匝数,线径,
辅助       线圈匝数,线径,

网友B:
29mh的电感量

29MH的电感量啊,
zhuwuxin说的对,你次级电流要有一个标准啊,那样才算的了功率等一些主要参数哦!

网友C:
电源变压器没有统一型号

网友D:
取决于你的功率管和你的变压器的参数!没有具体的型号!

楼主:
那要怎么设计这个变压器呢?

需要输出电流1A,
线圈的绕线匝数,线径,绕法,是不是有个计算公式呢?
我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都不太明白

网友E:
RCC

自激式开关电源  ,看你的输出功率,不过你的初级电感量不可能有那么大,最多2.9MH,最大功率也不能超过15W

网友F:
每那 大把

反级的大功率是UH的/小的10W也就2MH以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