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求解

楼主(2007-02-26):
在设备中用AC-DC 12V1A的开关电源做IGBT的驱动电源,使用中电源经常损坏,故障为:开关电源AC220V输入端,1A保险烧断,压敏电阻炸裂。有时IGBT也会损坏。请问是什么原因使电源输入端损坏?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电源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