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DCDC电路时,如何选择器件!

楼主(2007-02-26):
我自己想设计一个DCDC电路,Boost-Buck,12v输入,输出就是我来用单片机来控制三极管开关(利用单片机的PWM),但是困惑的是,应该根据那些参数来选择三极管,二极管呢,尤其是那个电感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别沉了

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A:
你这个不是Boost-Buck。。。。

可以找去国半或者凌特或者美信公司的网站上找开关电源芯片资料看看吧,一般写的都很详细了。

网友B:
参考一下

电感用Φ8x12磁芯,参数见图.电路可提供80V30mA左右的高压.
PA0处为2KHz方波,线路对频率不敏感.

网友C:
呵呵,这样做理论上是可行的

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案子,我的PWM信号是用CPLD写的,开关管选的是富士通的IGBT,可能是我电压器选择的不好,最后总感觉电压不稳,最后还是选择了电源IC

网友D:
不稳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反馈控制措施;LZ 的电路是错的

网友E:
除了Boost-Buck竟然没有任何拓扑

怎么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