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压降是否稳定呢(急,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2007-03-03):
    最近有个非常急的案子,按键是通过AD读的。但是连接到ic的
ad的前面有个mos管,本来以为mos管的导通压降是0.1v左右,应该
没问题,但是怎么测试发现导通压降一直不稳定,有时候竟然是
0.4-0.7v, 那样的话,我AD检测误差太大,按键会读错了。
我的输入电压在3v-1.5v之间。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好的mos管。我目前找到好的mos管就是
AO3414,但是还是恐怕不稳定。

网友A:
MOS管

其导通压降是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一般来说电流大,压降大,电流小,压降小;我认为你可以选择一个额定电流更大的MOS管,让正常工作时的电流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记,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B:
工作状态是否有问题

线性区还是饱和区?

网友C:
???

内阻与Vgs电压有关,你要压降稳定可从两方面找:
一.跨导gm小
二.稳定V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