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IC请教

楼主(2007-03-03):
电源2.0v---4.0v,提供电流10mA, 要求升压到15v以上,有那位知道可用的升压IC,请赐教!,,我只找到了NCP1403和LT1615,还有别的吗 ?
        谢谢

网友A:
太多了

494,3525......不过你就那点功率,做何用?

网友A:
说错地方,sorry

你的用34063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全称,,,,,谢谢

网友B:
ncp5005,tps61041 etc

楼主:
谢谢

试过NCP1403,自己也做了一个电路,升压都没问题,.问题就是升压的瞬间需要大电流都是几百mA,电源只能提供不超过10mA,,,,,,暂时还没好办法,,,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