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齐纳二极管或者稳压芯片,谢谢!

楼主(2007-03-05):
我的电路需求是这样的,输入电压为+5V,要求输出电压为+3.6v,输出的工作电流为500ma。输出电压是恒定的,麻烦哪位高手给我推荐一款稳压二极管或者稳压芯片都可以,小女子在此先谢过!

网友A:
ADJ的LDO就可以阿,比如1117

稳压二极管恐怕抗不住吧

网友B:
aoz1011

我有AOZ1011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电路简单,效率高;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C:
简单

用普通的稳压二极管(4.2V)+扩流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如果0.7W的功耗可以接受的话就用两个2A的二极管串起来

两个二极管的压降是1.4伏,5伏出来刚好是3.6V!不过两个二极管有点热.但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