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求助!短距1-5m左右(可调)低成本低速率单发单收

楼主(2007-03-20):
不需要什么高的技术指标
距离1-5米
速率1k byte/s即可(再低点也可以)
功耗尽量低
成本尽量低
要求可以编码(可考虑用一个低成本的单片机)
请各位大虾多多帮忙,推荐一些电路!!!
多谢!

网友A:
直接串口连接,232都省掉呗

网友B:
红外线?连导线都省掉??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对不起糊涂了,忘了说得是无线传输!

不能有方向性,红外不行了

网友C:
可调?你要精密控制距离吗?

再加低功耗特性是没法做到廉价的。
廉价方案就是用分立元件搭OOK发射电路,用超再生或超外差电路做接收,这个方案是最便宜的,但无法较精密的控制距离,做成产品后的离散性也较大。
如果是做定距信标一类的应用,廉价方案是不可取的,必须基于成本稍高的可控制性很强的电路。

楼主:
chunyang大哥,不需要精确控制距离

保证2米左右能读到就可以,不需要精确定距,
如果采用那种超再生、超外差方案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控制产品的离散性呢?

网友C:
看Himark的网站

如果不是精确控制距离,比如不准超出XX等,那覆盖10米就足以弥补离散性了。这类模块配套市场上有大把,几块钱就搞定,没有一定量,自己做连PCB费用都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