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0的突发模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3-20):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时长较短而已。

楼主:
那改哪一位可以改变设置?

再就是到底哪位设置管突发模式,我手里两份资料两种说法。。。
void tran_init(void)
{
        CK=0;
        CTL_DATAPORT=0x09; /* CRA=1001 */
        RS=1;
        RW=0;
        CK=1;
        _nop_();

        CK=0;
        CTL_DATAPORT=0x01; /* CRB=0001 */
        RS=1;
        RW=0;
        CK=1;
        _nop_();

}
这样就不行了。。。。最后的CRB=0x00就能听到,非常短促的声音,但只要改成0X01就干脆听不到了。。。郁闷中。。

网友A:
CRB的最低位为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