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紧急帮忙,8880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这几天弄的8880,刚刚入门了,并接了一个话机,发送的时候能听到所发送的声音,频率听着也对,但是对方就是不振铃,我用的是两个三机管控制摘机直接把DTMF 信号通过三极管送往电话线上的那个线路(不会贴图here),用耳朵能听到图发模式的短促的声音,请大家帮忙说说前极需要不需要放大啊...谢谢了昂.

楼主:
今天早晨又调了,

改成普通的DTMF模式,控制信号的时长和间隔,感觉和按键的时候是一样的了。比较了所播出去的频率感觉也对了,怎么对方还是不振铃呢?极度郁闷中,坛子里的好心人行行好吧。。。。

网友A:
没正确摘机

楼主:
我看着交换机上的灯

我看着交换机上的灯亮得对啊。。。
摘机电阻用的300欧姆的。。。也不行啊。。都听得声音感觉比直接按动键盘的声音要大,看来感觉不应该需要放大的。。但怎么就是不振铃啊。。。帮忙啊,楼上的。。。

网友B:
你要正确比对电话的信号音

不能光看有没有,你只发一个键值看,同时与电话做对比。

楼主:
谢谢chan

我比对了,耳朵听得频率一样,但是用示波器看,只要一往3机管上接,信号的质量确实一下子就不好了,但是听得声音确实还挺大的,频率也对,我在做运放放大,看是不是需要放大,你有没有经验,是否就是需要放大啊。。。

楼主:
解决了,心中大爽!

加了一级放大,解决了,听着好像声音都对了,原来还需要放大啊。。。。长经验了。。。

网友C(2009-01-06):
请教summerlee

summerlee,能把图发上来看一下吗?
我的8880也发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