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0 又有新问题了

楼主(2007-03-23):
发送成功了,在调CALL模式,想检测回玲音,但怎么IRQ脚上总是自己就有波形啊。。。即使没有拨叫和回玲期间也有波形。。。

网友A:
先确定是否正确配置成CP模式

正常情况下静态是不会有输出的。

楼主:
我测的有波形啊。。

CRA送0X0F,CRB送0X00,主程序里面什么都不干。。测试的IRQ端有频率挺高的波形,方波,高电平维持100us,低电平 400us左右,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真郁闷,这严重影响我调接收。。请帮助分析分析吧。。。谢谢。。

网友A:
你的设置不对,看看英文的器件手册吧

楼主:
偶看了资料了,可是就感觉。。。

感觉资料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啊。。
中断模式设置后,有解码的时候IRQ线就拉低,CALL模式设置后,IRQ上就有波形,这两个模式无论怎么样都是在电话线上又进信号的时候才会出现相应设置的变化的,不是这么理解吗?
偶CRA设置为0x0d,设置上后波形就只有低;设置为0b和0F,示波器就是方波,到底应该怎么设置啊。。。偶设置接收的时候没有考虑CRB,CRB都维持在写00上,是不是这样啊。。。帮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