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55连接Internet疑难问题?

楼主(2007-03-23):
MC55是带有TCP/IP协议栈的,那在用单片机控制MC55模块上网,登陆远程服务器的时候是否还需要自己在单片机中添加ppp协议,用来实现拨号?
本人刚刚接触无线通信方面的知识,请各位做过这方面的达人们能够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不需要,你得好好看看模块手册

网友B:
回复主题:请教,MC55连接Internet疑难问题?

如果你用WAVECOM的Q24PL001,那就可能省略单片机了,而且价格也比MC55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