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力线载波

楼主(2007-03-23):
基于电力线载波技术的远程电流数据采集系统的外围设备和实现的具体功能,哪位大哥帮帮忙?感激涕零!

网友A:
电力线载波的外围设备

外围设备和实现的具体功能:

远程数据采集用电力线载波传送,一般在二次变范围内是用10KV,在一次变范围内是用66KV. 所以高压电容是不可少的. 每个数据采集点至少3个, 此外每个高压电容要有一个高压接地开关(一定要有并且质量可靠,关系人命一定可靠接地). 数据就是通过高压电容加载到电力线的.
10KV或66KV 变220V的变压器一个,做电源(如果在10KV的变台或箱变处可省去).
每2-5公里要有中继(一般在变台或分段开关处).
外围设备大概就这么多.

楼主:
谢谢

谢谢你的回复
不知道着上面有没有什么奖励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