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中modbus疑问

楼主(2007-03-23):
我现在做电力系统的一个仪表128路遥信,要用到MODBUS。我看协议,发现功能码01,02好象都可以做遥信的,嘿嘿,迷糊拉。
问题1》请教一下:我到底用01还是02做遥信的功能码呢?
如果主站发下命令要求查询9个开关量,那么一共要1个字节和一位。
问题2》这样的话我返回命令中满8位的正好发一个字节,那个不满一个字节的位该用1代替还是0代替呢?比如第9个开关量是0,此刻我该返回0000 0000呢还是1111 1110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在电力系统中二者定义不同

01为“读取线圈状态”,02为“读取输入状态”,类似但作用域不同。
问题2可由你自己定义,一般用0。

楼主:
谢谢chunyang

我参考别的产品,也和他们一样用01做遥信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