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单片机的UART输出与TCI35直连的可行性

楼主(2007-03-24):
各位朋友,老板想用单片机控制TCI35发送短消息,就是不通过RS232或MAX3238而将单片机的TXD,RXD与TCI35模块直接相连.

看了TCI35的相关资料,发现TCI35的19至23脚除了TXD0和RXD0外还有其它的几根线,看了半天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意义.
请问他们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如果把他们直接接死,高电平或低电平可以不?

网友A:
二者供电电压相同即可直接互连

若MCU的供电高于模块,则MCU的IO是弱上拉型也可以直连,否则需经电平转换。

网友B:
谢谢,还是有些不明白

TCI35的第16脚到23脚分别是:
DSR0   ------   16
RING0  ------   17
RXD0   ------   18
TXD0   ------   19
CTS0   ------   20
RTS0   ------   21
DTR0   ------   22
DCD0   ------   23
想问的是除RXD0和TXD0用于接收和发送数据之外,其他的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连TXD、RXD就行了

其它用于标准Modem接口以实现硬件流控等。

楼主:
感谢版主,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

TC35I的模块的10脚和11脚名称是POWER,其描述为Positive charging voltage.
看了TC35I的硬件接口之后一直没有明白,它的这两个脚到底是通过外部的电池对TC35I模块充电,还是TC35I对外部接的电池充电啊??

望版主不厌其烦,多赐教!

楼主:
我的电路图,多提宝贵意见

我画的单片机与GSM模块连接的电路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提啊.
在TC35I的串行接口部分,我将TC35I的两个输入接口接死了(接到地),根据TC35I资料上说LOW 表示ON.
其它的输出除RXD0外都没有接.
EMERGOFF脚也没有接.
IGT脚接的电路部分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指出.
以及VDDLP对RTC的BACK UP部分电路是直接接了一个1000UF的电容.这里是参考的TC35I的资料.不过觉得有点问题.

大家都提宝贵意见.

楼主:
网络不好,图传不上来,等会再传

网友A:
模块本身何来电池,又何需“充电”

当然是外接的了。

网友A:
模块内部带有电池充电和管理电路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模块具有对外接的电池充电的功能

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但好象不对啊

但是手机装入LI电池,电池的电量是被消耗的啊.

网友A:
你仅用电池供电时当然消耗电池的容量了

但自外部供电时(充电电源)就可以对电池充电了,你实在该动动脑子。

楼主:
感谢斑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