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PRS模块问题

楼主(2007-03-28):
因为开发一个设备,由于体积和成本原因,选了一个小模块,带TCP/IP协议,44引脚一个小模块。把GPRS模块自己做成要求的形状。
但是测试发现模块连接网络不太好。
出现问题就是连接网络时间很长。如果连接成功很不稳定,使得发送数据在接收机很难收到,一直返回一个标志(他们说是一个信号不稳定的标志)。连接成功后用at+csq测试信号,得到csq:13,7. 前边是信号强度,一般要24,后边不知道是什么,咨询说是一个什么代表误码率这个为0最好。

有些模块还可以。总结起来,我现在想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电源,另一个是天线。

电源我是用SPX29302,试用还可以,但不知道对峰值电流的响应如何,但因为有的模块还可以,所以我现在想这块芯片还是可以的。它的外部电源,测试时用数字电源,保证能提供大的电流。

天线,做测试发现馈线越长信号越弱。我咨询了一下,说要注意天线两个引脚到PCB时注意布线。

请问如何提高模块信号强度(外界信号很好保持情况下),如何PCB布线。电源有无影响。还有就是at+csq返回第二个数字代表什么,如何在硬件上保持。

网友A:
回复主题:gGPRS模块问题

什么应用啊?
具体看是应该是由于模块本身的GPRS不够稳定造成的。
能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模块吗?
其实电源和天线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输入的电压在设顶的范围内就行了,至于天线,一般扣式的,甚至一根铜线都行。

网友B:
关键是EMC设计

电源的容量首先要够(2A,不能打折),纹波小于50mV,模块的电源、地及外连线要妥善处理,尤其是地回路。天线经过高频插座直接引出即可,无特殊要求。

楼主:
我的模块是一个44引脚的东西,就像BQ的M22的模块一样,不过M22是插件的,这个不是,在两边各22引脚的模块,我主要引出一个串口和一个天线,天线也是在引脚。

我电源用SPX29302足够3A,纹波小于50mV是不是小于这个,我没有仔细看手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没问题,现在才发现要看这个。PCB上电源出来后有1000uF,2个104电容到模块,但引线比较长,天线是把一个引脚到板子边缘,另一个是地。所有地直接大面积敷地。会不会有问题呢,请指教。

本来我做的板子,天线和模块处我没有大面积敷地,和地分开,用线连接。天线我也没引线,真接把天线焊到引脚上。但是我SIM卡在模块反面,都采用大面积敷地。请大家指都应该怎么处理了。

模块叫DZ01,是一个公司出的。估计不太好找,我想模块本身应该还可以吧,因为我们做的几个有几块还行。所以我现在怀就就是那个EMC和电源。。

网友B:
DZ01?GPRS模块这种东西难道有非主流公司在做了?

不会是OEM产品吧,哪个公司出的?销售商不算,要看其生产商。

楼主:
不知道那生产,他们是拼货过来,说是美国的公司核心。。。

网友B:
也许是组装产品,这样的东西要小心。

其真正来源一定要确认,只有真正的生产商才有能力和必要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

楼主:
EN

是呀,发现他们成品也是,信号有时很好有时差的要命,但我手机信号好的很。。

网友C:
还是用正规品牌吧

比如索爱的,MOT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