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接收电路为什么生产成品率这么低

楼主(2007-03-28):
去年给一个朋友做了一个汽车防盗器遥控接收板,当时就在赛格买的成熟的模块,我照抄的电路,元件参数是一样的,布板也差不多一样,当时做完后就给他了,也没有仔细去分析电路,他说能用。年后他跟我说生产的坏品率太多30%(没有算焊错元件的)。
   我把坏的拿了一些回来,有些接收不到,有些接收后信号太弱,但是零件焊得都是对的。照电路原理在选频和振荡、检波部分任何零件的问题都可能出现以上故障,还真不好修。
    您们生产时坏品率大慨有多少,“有些接收不到,有些接收后信号太弱”这种情况哪个零件有问题的慨率较大。是不是抄的板子电路有问题(我想这种可能性比较少,我在赛格看绝大部分的超再生接收板都是这样的,不管哪家公司做的超再生板,零件布板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有人指点的话我把电路发给你看一下(我级别不够,不能贴图)
     谢谢!

网友A:
不用查了,我告诉大家SMD电容的相关知识

    SMD电容的材料目前主要分3大类,其特性由材料和制造工艺决定:1、Y5V,2、X5R/X7R,3、NPO/C0G。其中第2项没有小容量的,第3项没有大容量的,第1项则是最便宜的通用型。高频小电容要用3,高质量的滤波、去藕及中低频应用要用2,800M以上的应用还要用3中衍生出的高Q系列(由生产工艺决定)。不过要说明的是,几P、几十P现在几乎都是NPO/C0G的,但精度和品质不同,国内名牌厂家主要用的都是日本的浆料(日本在全球垄断了高端独石电容浆料的市场,台湾、韩国和中国大陆占据了中低端,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被迫退出了这个市场,其它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这个能力)和进口的生产、质检设备,作出的产品自然和日本原产的相差无几,风华高科、宇阳,**巨等的产品都不错。但目前国内无源SMD元件市场非常混乱,配套市场上假货泛滥,其产品主要来源于台湾和大陆的正规生产厂淘汰下来的残次品,经人工分类后包装成盘再贴上任何商标(包括日本、台湾、韩国和大陆名牌)出售。这类假货在材料上一般没有问题,但存在制造缺陷,而高频应用对精度、温飘和分布参数等均要求严格,假货也许在温飘方面没有太大问题(这是由材料主要决定的),但在精度和分布参数方面则可能存在重大缺陷(这是其生产厂淘汰的原因),用这样的元件做产品中涉及振荡、谐振、VCO等关键电路时难保不出事,所以防止假货是做通讯产品的要务。
    关于识别元件的真假,我写过一篇至今已流传很甚广的关于鉴识方法的**,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http://blog.21ic.com/user1/67/archives/2005/111.html,虽是主要针对IC的,但有些内容对无源器件也有效。

网友B:
估计是调试设备不行,没调好罢了

网友C:
猜是贴片电容采购的不对,要容量非常稳定的那一种.

网友D:
RE:

以前做汽车防盗器是好象超再生接收成品率还是挺好的,只要频率调准了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E:
也可能是密封不严,汽车震动较大

可能影响了线圈的参数,导致频率偏移

楼主:
调不出来

6楼:说的情况不存在,是30%的产品调不出来,根本还没有出厂,能调好的出厂后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4楼:您说的这种情况到很有可能,但是我在赛格看那些模块都是用的普通电容呀,他们是怎样控制质量的?
  谢谢!

网友F:
如果你随便拿来抄一下就ok了

那生产超再生模块的就不用吃饭了
嘿嘿

网友G:
要么器件品质问题,

要么设计没有做好,不稳定

网友A:
应该是元件和工艺问题

超再生结构简单、便宜,但对元件要求比超外差的高(不是“高级”,而是合适),调试也讲究些。

网友H:
恩,可能是元件参数的离散性引起的。

电路对元件参数变化的适应性不强,范围比较窄.

网友I:
可能部分器件购买的有问题,例如电容??

楼主:
器件问题

我今天修了30来块接收板,就是第二级三极管(振荡和检波部分)那三个电容,也有一个是三极管不行,有问题的板子把这三个电容有时换一个,有时换二个,有时换三个,再调一下电感一般都能换好,有时换下来的电容我用表量值也是对的,焊上去就是不行。
我觉得版主说的很对“但对元件要求比超外差的高(不是“高级”,而是合适),调试也讲究些”。这三个电容和电感刚好配上就可以。

computer00老兄说的也很有道理,这个电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电路对元件参数变化的适应性不强,范围比较窄”一个好的电路对元器件的参数变化适应性要强

以前没有仔细分析这个电路,今天修了一天,我还是觉得第一个做这个电路的人是很历害。这个电路简单,便宜,调好后使用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用普通的表是量不出来的

要在实际频率下用网络分析仪间接测试。

网友C:
请楼主查一下,我记得贴片电容好像有4种,具体记不得了.

有的品种,容量不稳定,只能用于偶合,滤波.不能用于选频和振荡,当然价格不通,做高频要知道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

“要在实际频率下用网络分析仪间接测试”原来是这样。
  谢谢各位!

网友J:
BS

这个论坛都堕落成这样了,连抄袭都有人帮忙的

网友F:
俺啥也没说

嘿嘿

网友K:
17楼写的不错哦。

楼主连使用什么设备调试都没有说,至少低档的频谱仪应该要有一台吧。

网友L:
要用NPO/C0G点容

网友M(2012-12-11):
学习,最近在研究防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