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串口接收接收不到返回数据,各位高手请多指点!

楼主(2007-03-30):
用单片机给TC35I发送指令,模块有返回指令来,当用232接串口助手接收返回指令时可以清楚的看出返回的数居是对的.但是用单片机来接收时又不行了!单片机不能接收到数据,不能进行判断,不知是什么问题?
    有时只发"AT"给模块,模块返回的数据可以接收到,程序可进行判断,但是在"AT"前加上"ATE1"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发出"AT"程序就判断不到了!各位指点下!  快郁闷死了!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程序结构问题

只能下功夫先解决串口编程。

楼主:
周末事就一直没上网!今天试了下还是不行啊!

 今天查了些资料,电脑的串口有独立的接受缓冲,可以直接读取缓冲区的数据,然后根据相应的返回值来处理,而单片机不同,因为是面向字节的,在返回值的判断上就麻烦些.不知这个问题要用什么方法解决啊?

网友A:
MCU一样可以开缓冲

只是要你的程序直接处理罢了。

网友B:
是的,缓存接收是最基本的东西哦

楼主:
我很菜!可否给个小例啊?

我很菜,不知可否给个小例啊?

网友A:
内存中开数组

串口中断程序中依次压入即可,同时建立一个索引。

楼主: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晕

原来不知道,后来才发现缓存接收我之前就已经用过了!听一位做过该模块的说模块的发送是3.3V的,用4.2V的系统电源是接收不到返回信号的!后来搭了个3.3V的电源给单片机供电,结果还是一样.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A:
用4.2V是可以的,具体看模块手册

至于无法接收问题,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看看MCU串口编程方面的教材或工具书吧。

网友C:
很明显是程序问题

"模块有返回指令来,当用232接串口助手接收返回指令时可以清楚的看出返回的数居是对的."
很明显是程序问题,要么就是那块单片机的串口坏了,

楼主:
仍然无效啊!

缓存,索引,外部晶振都用上了!高兴了两天不到又不行了!就算是最简单的程序烧进去到后来还是一样的会挂,一点信心都没了!唉~~~~~~~~~

网友A: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搞技术尤其需要耐心

网友D:
`

基于tc35i模块的短信透明收发模块AT指令中文
1、AT+SEND=短信内容 回车
 短信内容可以是任何字符,包括中文字符、英文字符、二进制数等,W5360模块的串口收到此指令后,内部经过复杂的编码,将数据通过gsm网络以短信的形式直接发送到目的地址,目标地址可以是手机、小灵通、网络、国外gsm手机,当然也可以发送给另一个W5360模块。
2、
2       群发短信

W5360可以群发给若干部目标手机,目前最大支持到一次可发送到23部手机。

群发和单发的设置除了设置短信接收目标内容不一样外,其他指令和单发一样。

群发目标手机地址设置:

 AT+TEL=电话号码1,电话号码2,。。。,电话号码N 回车

每条电话号码之间用ASCII字符“,“分隔。 单发短信时只要输入1个电话号码然后跟上回车即可。单发短信可以发送给小灵通、国外

GSM手机、以及一些特殊号码。群发短信只能发送给国内GSM手机,比

如移动和连通的GSM手机。

AT+SEND=短信内容 回车

指令发送短信返回的提示信息:

短信发送成功,W5360将返回“OK”,

如果没有发送成功,将返回如下提示

       错误代码:
TEL NOT SET   ---没有设置目标电话或目标号码存在错误

           DATA OVER    ---数据发送长度超长

SEND NO END  ---模块没有发送成功或卡上没有钱,或电话号码错误。

MODE NOT SET  ---发送模式没有设置或存在错误

 相关链接:http://www.52arm.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