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电力modbus遥信问题,谢谢

楼主(2007-03-30):
我现在做了16路遥信,采用你blog里modbus规约说明的。我是直接读出扩展口的数据(1,0)。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继电器不断的抖动的话,那么读出来就是1和0老变化了。是不是遥信也需要消抖啊?比如类似键盘消抖那样。先把遥信全读出来(5遍),最后再取3遍以上一样的值作为真实值。

但是又感觉这样的方法不太好,多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A:
主要看继电器是不是应该抖动,如果继电器就是这样的抖动

应该把这个信息传给上位机,如果只是由于意外引起的类似按键的抖动应该在下位机滤波,再说串行通信有那么快么?

同时借这个地方请教chunyang,modbus-rtu的地址字有八位,广播是0x00,还有247个从机,这样算来还有7个地址没有用,我看了modbus-rtu,没找到这八个地址的用处,还请chunyang指点一下。

网友B:
消抖应由节点本身处理,不能交由主机。

关于地址问题,至少我有的Modbus规范文本中也未加说明,实际应用中必要时可以不受其限制,有成品Modbus设备就用了保留地址。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指教

听chunyang前辈的话,不做消抖了。直接把读出来的结果作为真实值。 cfanandham的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注意想过。嘿嘿,太不认真了,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