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020的接收灵敏度问题(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2007-03-31):
本人业余做了一款无线数传模块,CC1020配置输出10dbm,实际可调至12dbm左右!
但是接收灵敏度却只能达到-106dbm左右,试调了接收的两个元件和内部LNA供电
脚的滤波电容,但是还是达不到参考的值-114dbm,本人用的是433MHZ频段。
请个位大虾赐教啊!
小弟感激不尽!!!
QQ5257118

网友A:
已经是很好的指标了

输入灵敏度与空速和误码率的定义相关,你看看器件手册,看看那个-114dBm是怎么来的,你的条件不同,结果就不同,此指标只有参考意义。

楼主:
谢谢大哥!

因为我手头有另一款模块
接收灵敏度是可以达到-114dbm的
甚至是超过
速率同样都是1200BPS
频段也一样
还有调制方式
从接收回路到电源滤波我都调试了
会不会是我的电路走线不是50欧姆
但是影响也不会这么大啊
我用的是0402的SMT元件

网友A:
电路设计、EMC品质、元件特性等也会有影响

提高匹配的耦合率及降低信号损耗可最大限度的发挥器件的能力,但具体的招数牵扯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要基于个案方能详细分析。

网友B:
业余能这样不错了

不过对你的12dbm表示怀疑?
你如何测得的??
呵呵

网友C:
e

业余如何准确测试发射频率,功率,接收灵敏度?

大概说一说,也好判断.我觉得这些在专业条件下也未必就有谁说测出来一定精确的.

楼主:
本人用的是的德力的数字综测试仪
专门用于RF的
测试接手灵敏度用的是
惠普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
一般CC1020配置10个dbm输出,其实际是要大于设置的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