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距离通讯485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7-03-31):
我的485电路用仿真线仿真10km时是可以正常通讯的,但是15km时就不行了。其中接计算机串口一端我用的BOIS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从计算机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我板子上的485返回给计算机数据就不对。也就是我,我的板子上的485驱动能力没有BOIS的强。
我的电路是这样接的,A接上拉,B接下拉,从680到10k都试过,都没有成功。终端电阻120也接了,但还是没有用。
我想问的是,如何提高485电路的驱动能力。另外,有哪位知道BOIS口内部电路,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485能到10KM?

网友B:
485的驱动能力由接口芯片的型号决定

BIOS则不是电路,PC的232接口符合RS232规范。

楼主:
请问什么型号的芯片能有这样的驱动能力呢

10km也是仿真线,当然没有接10km的通讯线测试过。不过一般来说,按要求做的仿真线能通过,实际上也没有问题。

请问chunyang 什么型号的芯片能有这样的驱动能力呢。我现在用的MAX487E。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0KM还是用CAN比较好。

不过也是CAN的最大驱动距离了。速度5Kbps。

网友B:
10KM是485非中继下无法可靠实现的,驱动再强都不行

仿真不能100%解决实际问题,关键是实用中的线缆、接插件等无法100%满足仿真软件中的模型。

网友C:
不行就加个中继

网友D:
232---485转换器

市面上好多廉价的232---485转换器质量太差,有的甚至无法使用。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还请帮忙

网友E:
太远了,都会加个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