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音频传输的AD转换器选择

楼主(2007-04-04):
要传输音频信号,带宽3.3KHZ,先进行模数转换,再进行曼彻斯特编码,最后输出为64KBPS.请问,是不是要求AD转换器的输出为32KBPS,如果AD转换器采样设为8KHZ,那么精度应该为四位.请问一下,这个推理正确吗?

网友A:
这也行?

一般语音采样使用8bit、8KHz,用4bit失真太厉害,单个声道比特率=8×8k=64kbps,若要降低比特率就要在后面用算法压缩。而CD采样使用16bit、44.1KHz,双声道比特率=2×16×44.1k=1411.2kbps,若后面压成mp3,则可以到128kbps。

楼主:
谢谢指教

我在做毕业设计,暂时还没有学过压缩算法,而且数据还要进行加密,密钥长度8-16bits可设置,真是郁闷啊!如果密钥长度固定还好说,长度可变怎么设计啊!!!!!!!!!!!!!!
(感觉好丢人哦!)

网友B:
传输音频信号,64K带宽是远远不够的

曼彻斯特编码的效率是50%,再考虑协议的影响,实际效率约为40%-50%之间,故64K信道实际能传输的数字语音带宽只有不到32K,普通AD或未压缩的话失真度是无法接受的。加密算**进一步降低实际传输率,故你最好基于M级传输率的信道去实现,这样也不用压缩或采用特殊AD方法了。

网友C:
只能考虑压缩传输 或 大带宽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