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15元.而且没货了.我只买一个样品

楼主(2007-04-06):
通过交换机用HT9200发,HT9170收.奇怪HT9170只能接收567890ABCD这几个号码.
HT9200发应该没有问题.用MT8880接收正常.
HT9170接收电话拨来的数字,也都正常.

请问各位老大.这是什么原因啊.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死了

网友A:
晶体频率误差问题

换合适的晶体

楼主:
应该不是晶体问题吧.

HT9200 -> MT8880 成功
MT8880 -> HT9170 成功
电话   -> HT9170 成功
HT9200 -> HT9170 失败

难道晶体有问题,也会看芯片来?

网友A:
容差不同所致

网友A:
当然,接口电路也有可能

接口电路的耦合失真会加剧频差的影响即容差性降低。

楼主:
???

请问什么是容差?给点资料链接好么
电路的电容我大部分都用瓷片104.

楼主:
我原本以为HT9200发音不正确

  是不是HT9170解码芯片比较挑剔.呵呵

网友A:
“容”不是电容的“容”,是容许的“容”

该值由IC内电路设计决定。

网友B:
换8870实验一下

8870与9170完全兼容,如果在同一块板上8870可以,就说明9170的解码效果不如8870

楼主:
8870贵死了

买了回来.换上去,一个字符都收不到.晕死

网友A:
8870的深圳价格是3.x

楼主:

HT9200 -> MT8880 成功
MT8880 -> HT9170 成功
电话   -> HT9170 成功
MT8880 -> HT8870 成功
HT9200 -> HT9170 失败

搞了半天.可能是HT9200拨号不"规范"???

楼主:
HT9200电路果然又问题

  只能拨分机号码.外线拨了没反应.唉~又要花钱重新做板.郁闷. >_<

网友C:
有这郁闷的功夫还不如拿示波器看看波形。

从波形的产生》放大》传输》放大》解码一路看过去,这种电路很成熟,所以犯的只能是低级错误。做研发的要尽量做到“知其所以然”,如果行要知道为什么行,如果不行要知道为什么不行,换个芯片能解码就算过了那只能做修机匠。

楼主:
就是没有示波器才郁闷

看来不买示波器不行了.请问初学买什么性价比的示波器比较好呢?

网友A:
看你在哪了

在发达中心城市不妨买台二手进口示波器,几百块一台,不行选用国产的20M双综示波器,千元左右,不过故障率和性能多半不及二手进口货,而优质国产货就不便宜了,有钱倒是直接买台国产的存储示波器,三四千块,比进口的明显便宜,因非作坊产品,质量也还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

20M够用了么?

楼主:
模拟示波器可以么

去看了一家最大的卖电子元器件的店.就只有下面3个示波器卖
胜利仪器VICTOR
示波器VC2040A
示波器VC2020A

台湾固纬
模拟示波器GOS-620

楼主:
解决了

HT9200前面加一个LN386就OK鸟~.

网友B:
HT9200前面加一个LN386什么意思?

你说的是输出后加一个LM386吧?
如果是,看来你当初的调制幅度不够。如果调制幅度不够采用复合管加一个三极管就行了何必加386呢。

楼主:
复合管是什么东西?

能否详细告诉?

网友A:
楼主的接口设计不良

信号衰减太大或失真太大了才会这样的。

楼主:
是么?信号为什么会衰减或失真呢?

DTMF信号通过一个三极管放大,在通过隔离线圈?在哪里衰减呢.

网友C:
楼主肯定没有认真看HT9200的数据手册,

HT9200输出带有直流偏置,去掉你图上的R8、C4,调节R9、R10的值可以获得合适的双音频信号。你的摘机电路太简单,进一步试验你会发现,在办公室电话线上测试通过的电路拿到家里很可能拨不通。具体可以搜一下论坛里的旧帖,曾经讨论过的。

楼主:
原波形看了,有点偏移

前面略低。所以DTMF的1 2 3 4信号收不到。不知道如何才能“提高”前面的波形

楼主:
因为HT9200A发出的波形也是不平行的

HT9200A发出的波形前高后低的。

楼主:
用LM386放大。

用LM386放大。不过第一次搭建成功一次,波形很“好看”,很“平行”。然后搭建第二个板,第三个板,第四个板没有成功。

网友D:
HT9200,HM9270这些芯片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的用法.

楼主:
恳请楼上赐教

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D:
去掉R5试试.

网友C:
既然不相信我说的,那就自己思考吧。

HT9200A发出的波形不是你图上的模样。

楼主:
基本解决了

TO兴隆,R5是模拟摘机电阻。去掉了怎么模拟摘机?
TO OCON,不是不相信你。而且还要谢谢你的关注和回答。我看了看MT8880的拨号波形。过来跟上图HT9200A不一样。MT8880是一个音一个波。所以认为是HT9200A软件设定拨号音之间“距离”太短。用软件搞回了。同时去掉了C4 104电容,把R9 180改为10(参照了你的意见).已经成功拨号。测试两个电话都正常。

楼主:
还有旧贴根本进不去

04,05索引根本进不去。
这是8050放大后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