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方案可否实现

楼主(2007-04-07):
求各位大虾:

       我想用nrf905做计算机之间数据无线传输 ,使用串口 ,打算用MAX232与nrf905组成模块与计算机的串口相连,无线传输。请问这个方案可否实现? 有哪些无线收发芯片通过电平转换后可以直接与计算机串口相连?谢谢各位!

网友A:
中间必须要有单片机

905可不是串口,是spi口
905接单片机再用232转换

楼主:
--

经过max232电平转换后 电路这样接
miso->RSD
txd->misi
dr->dsr
dtr->trx-ce
cd_>dcd
这样可以不?

网友B:
无法实现,除非你对串口的每根口线编程

这样首先要在BIOS级编程,重定义串口的信号规范才行。用MCU吧,这才是正道。

楼主:
谢谢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