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个DC-DC

楼主(2007-04-13):
本人现在在做一块通信板用要485接口,需要隔离,不过由于板子太小(80*50mm),一般的DC-DC显的太大,有没有体积小点的,额定功率最好也小点,工作电压5V

网友A:
去LT的网站上看

有很多SOT23甚至更小的封装

网友B:
dcdc是隔离的,lt的怕不行。

一般都用模块吧,11.70*6.00*10.00mm尺寸如何?

http://www.yihongtai.com/index.php?act=product&code=listHandbook&typeUid=29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帮助

现在DC-DC隔离国内是不是有好多,我在公司以前的产品上看到不少,比如金升阳的等等,大家能否就隔离DC-DC介绍一下国内外知名的厂家还有性价比情况,比如隔离型5V-5V-1W一般多少钱

网友D:
TI有DIP封装的,1W或2W

网友A:
微型的隔离DCDC可关注一下TI的

SIP封装,看看各大电子类杂志的广告吧,他们都做“疯”了,国产的体积大些,占统治地位的品牌目前还没有。不过,用微型全隔离DCDC的性价比太不合适了,建议楼主还是变通一下实施方案。

网友B:
看看zlg的这个产品,直接带电源隔离的485模块。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control.com/products/rs-485/rs-485-gl.asp

网友E:
问5楼

有没有用过5Vto+-15V的 DCP020515这快芯片,外围电路是不是就只要加三个电容就行了?
输入2.2UF,输出1UF?
这两的电容有什么作用,PDF看不太懂

网友D:
我也没用过

不过这种玩意儿按文档要求去用就行了,其它问题TI不会留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