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资料——CRC校验码生成算法

楼主(2007-04-13):
1.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下称CRC寄存器),初试化其内容为十六进制数0xFFFF;
2.把第一个待计算的数据即通讯信息帧的首字节与CRC寄存器的低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3.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用0填补最高位即进行逻辑移位处理并检查右移后的移出位;
4.如果移出位为0重复第3步即再次右移一位,如果移出位为1则CRC寄存器与CRC生成多项式0x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运算,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对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同样处理;
6.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通讯信息帧下一个字节的处理;
7.将该通讯信息帧所有字节按上述步骤计算完成后,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校验码,将其附着在原通讯信息帧后进行传输即可。如果用于Modbus协议设备则还需交换高低8位,非Modbus协议设备可以不必交换。接收方依同样方法进行计算,只是计算的内容不要包括最后两个字节,然后比较生成的CRC校验码和数据帧中的是否相同即可。如果发送方交换CRC校验码的高低8位,则接收方可以计算包括交换后的CRC码在内的整个数据帧,传输正确的话结果恒为0x0000。

网友A:
啊,这个应该对我很有价值

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B:
经过实验验证吗?

如果发送方交换CRC校验码的高低8位,则接收方可以计算包括交换后的CRC码在内的整个数据帧,传输正确的话结果恒为0x0000。
上面这句怎么理解?
是不是如果交换高低位,则多计算2个字节结果会为0?

楼主:
自己试试吧

网友C:
有现成的呀

网友D(2007-05-18):

虽然我现在不太懂,但我觉的让我找到一点好东西...

楼主:
这比源代码有用

网友E(2007-07-10):
很不错,我找找看以前的代码

很不错,我找找看以前的代码,不知道没有

网友F(2009-08-07):
MODBUS协议的CRC校验子程序代码
为方便读者使用MODBUS协议,将VC、VB、ASM51环境下MODBUS协议的CRC校验子程序代码一并给出,供读者参考。
//***CRC Calculation for MODBUS Protocol for VC ***//
//数组snd为地址等传输字节,num为字节数,发为6收为5//
unsigned int mb_crc(BYTE *snd,int num)
{ int i,j;
unsigned int c,crc=0xFFFF
for (i=0;i<num;i )
{ c=str[i] & 0x00FF;
crc^=c;
for(j=0,j<8,j )
{ if (crc & 0x0001)
{crc>>=1;crc^=0xA001;}
else crc>>=1
}
}
return(crc);
}
' //***CRC Calculation for MODBUS Protocol for VB***//
mb_crc(ByRef snd() as BYTE,num as integer) as Long
crc_l=crc_h=&HFF
for i=1 to num
crc_l=crc_l XOR snd(i)
for j=1 to 8
if crc_l AND 1 then
crc_l=(crc_l-1)/2
if crc_h and 1 then
crc_l=crc_l 128
crc_h=(crc_h-1)/2
end if
crc_l=crc_l XOR &HA0
crc_h=crc_h XOR &H01
else: crc_l=crc_l/2
if crc_h and 1 then
crcl_l=crc_l 128
crc_h=(crc_h-1)/2
else: crc_h=crc_h/2
end if
end if
next j
next i
mb_crc=crc_l crc_h*256
End

;CRC Calculation for MODBUS Protocol for ASM51
;R1 为发送(接收)字节的缓存首地址
;R2 为发送(接收)字节的字节数(不含CRC字节),
;R3 为CRC校验低位字节,
;R4 为CRC校验高位字节,
CRC: MOV A,#0FFH
MOV R4,A
MOV R3,A
CRC1: MOV A,@R1
XRL A,R3
MOV R3,A
MOV R2,#08H
CRC8: CLR C
MOV A,R4
RRC A
MOV R4,A
MOV A,R3
RRC A
MOV R3,A
JNC CRC10
MOV A,R3
XRL A,#01H
MOV R3,A
MOV A,R4
XRL A,#0A0H
MOV R4,A
CRC10: DJNZ R2,CRC8
INC R1
DJNZ CRC1
RET

网友G:
很不错,试了一下,果然很灵

楼主:
理解原理,编程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H:
总没搞懂多项式是怎样生成的.那个X8-X5-X4-1为什么时0x18

楼主:
CRC有多种算法和标准,生成多项式决定了不同数据对应的校验值重合概率的大小,常见生成多项式是根据重合概率的大小用穷举法比较、筛选出来的,当然,用数学证明也可以,但比较复杂,非专业数学专家很难掌握,而借助计算机很容易用穷举法筛选,工程上则直接引用结果即可,这些都已形成工业标准,如CCITT标准、CRC16标准、CRC8标准、Modbus标准等等。

网友I:
记下,得空试试~

网友J(2009-09-07):
好东东,做个标记

网友K:
各位,我现在对春阳大叔处于盲目崇拜阶段,只要他说的,我都认为是正确的。都是精华!:loveliness:

好,让我慢慢仔细阅读以下!!

网友L(2010-01-12):
马克一个,回头再学习

网友M(2010-03-14):
奇怪,我编程出来的结果好像不对啊

楼主:
那么好好检查你的程序错在哪。另外,CRC算法的生成多项式有多种,分别对应不同标准,不同生成多项式计算得到的结果不同。

网友N(2011-01-10):
这个帖子被谁挖出来的  三年 30层

网友O(2011-03-04):
这两天正的看,先回去消化,不会再来请教!

网友P:
引用 楼主:

支持

网友Q(2011-06-07):
太好了,谢谢了楼主:)

网友R:
请教楼主  通讯如果有 32组16BIT 数据都用 CRC的  感觉很费时间
如果用 累加和的话是不是会快一些???

网友S(2011-11-22):
可用 512bytes 的表, 提高速度10倍

网友T:
学习xmodem时候用到过这个算法  好东东   顶一顶!

网友U:
一直没明白CRC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在里面!
不会只是想这么做就这么做吧!

网友V(2011-12-22):
了解了 以前看过这样的小程序 但没有写过

网友W(2012-03-06):
好东东,学习ing

网友X:
大虾,进来学习~!~!~

网友Y(2014-06-13):
看了好几次CRC,一直很迷惑,程序看不懂,还是这个直接明了,理解了才好啊,

网友Z(2014-08-01):
授之以鱼,不予授之以渔,受之。

网友AA(2017-08-24):
看不太懂啊

网友AB: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

楼主:
会编程就该看得懂,比直接给代码更容易弄明白。

网友AB(2018-01-25):
呵呵,一般在QQ群里出没

网友AC:
小弟正想用PC机的超级终端给单片机传送字库之类的文件。可是Z modem协议里就用到CRC,不知楼柱的CRC能用于z modem协议的CRC吗。

网友AD(2018-08-23):
用查表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