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天线辐射引起芯片工作不正常

楼主(2007-04-13):
GPRS模块天线辐射波太厉害,导致LDO输出纹波增加,天线贴近LDO时最大可以到500mV纹波,导致电压过低复位,怎么办?
天线辐射还导致FLash芯片读写失败,挪开天线就好了,怎么办?
还导致DC-DC输出电压变化
天线必须和设备一体,还不能分开安装,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楼主:
设备的EMC设计,80-1200MHz的高频电磁场测试没有问题

静电8000V接触放电干扰可以通过,群脉冲4000V可以通过

网友A:
本来pcb上天馈点都该离基带远远的.

用频谱仪隔个电容测一下ldo前后有什么频率成分,对应的去掉就可以了.也有可能PA到天线处理不良.

楼主:
Flash 受干扰也比较明显,天线挪近的时候就会读写失败

网友B:
你得加强电路EMC设计

Flash都会读写失效,这个EMC设计还是存在明显问题的。
GSM/GPRS系统的瞬态电流很大,要特别注意电源系统的设计。

网友A:
e

LZ速答,你滴发射摸块最高功率瞬间电流多少?跟别人的一样吗,还是自己提了发射功率.
初步猜测gprs高频功率不可能导致那么大的纹波.

楼主:
是EMC的问题,天线挪走,一切都好了

正常发射功率的GPRS模块,LDO换了一颗料就好了,Flash没有办法换掉,用的SST的Flash,看来是这颗料有问题,受辐射的时候读写均不正常,电路板上其他IC都不受影响,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吸波材料,不知道贴到Flash上能不能有点效果?

网友A:
不正常得找出根本原因.

把天线挪到flash旁边,开始读写,同时上试波器.具体哪根线受影响.再顺着找.

楼主:
不是哪根线的问题,是器件本身就不行了

网友A:
盖棉被吧.

网友C:
还吸波材料啊

哈哈
等离子隐身岂不是更加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