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没有I/O口怎么控制485的收发使能

楼主(2007-04-14):
   要实现485的通信,但是已经没有I/O口可以使用,在外部怎么控制呢?
试过用2个,一个用来收数据一个用来发数据,AB线连接在一起,但是一个发送时另一个也同时收到一样的数据,这样行得通么?用PROTEUS模拟可以实现,但是做出实物发现不行啊,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啊?谢谢啦!!!

网友A:
可用发送信号经反相后控制收发

但这种办法波特率不能太快,总线也要加偏置,保证静态时的逻辑1。

网友A:
其原理是发0不发1

这样的接法,在发送逻辑0时,485处于发送态,故发出逻辑0,而发送逻辑1时,485处于接收态,逻辑1靠总线偏置实现。

网友B:
用我的嵌入式UART转485控制板吧

很小的的一块小板,单片机串口接进来就行,出去的信号就是能自动流向控制的485信号

网友C:
FTDI的图就是这样的

收回来的数据据说可以用来校验,看发出去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