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版主帮帮忙(关于TC35I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我的TC35I模块采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供电电压是4.2V.

给TC35I模块发送AT指令,单片机能够接收到返回的OK数据.
发送AT+CMGF=1指令,也能收到OK返回.

给模块打电话,老是说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但此时测量模块的VDD(13脚),输出是2.89V.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些什么啊???

网友A:
你AT+CSQ看一下信号强度

有可能你只是模块上电了,但没有入网

楼主:
看了资料,没明白返回参数的意义

我用AT+CSQ测试了,测试步骤如下:
        Send_string("AT ");
        Delay_ms(255);
        Send_string("AT+CSQ ");
        for(i=0;i<19;i++)
        Rec = Rec_char();
        while(1);
此时返回的数据是:+CSQ: 99,0 OK,偶尔返回的是:+CSQ: 4,0 OK
        Send_string("AT ");
        Delay_ms(255);
        Send_string("AT+CMGF=1 ");//加了这一条
        Delay_ms(255);
        Send_string("AT+CSQ ");
        for(i=0;i<19;i++)
        Rec = Rec_char();
        while(1);
此时用AT+CSQ接收不到任何返回的数据.

请指点!

网友A:
后一个参数为0证明没有GSM网络信号或没有正常入网

楼主:
谢谢

那请问我接下来因该从哪个方向解决问题?

楼主:
周围的网络信号因该是正常的

我用自己的手机给另一个手机上打电话,能够打通,说明GSM网络信号正常啊.

看来是没有正常入网了.不知道有什么处理办法没有??

楼主:
将SIM卡拆除的测试情况

我将SIM卡撤除之后,用以上测试程序,模块返回的数据依旧是:
+CSQ: 99,0

OK

看来确实是没有正常入网.

我换了张卡接上之后再试,问题依旧.
卡接线错误的问题因该不存在,因为前几天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可以打通电话,发送短信).

楼主:
怎么没人来呢

网友B:
“单边通”是典型的EMC设计不良所致

先检查电源质量,用示波器看模块的供电端,纹波不能超过50mV,另外SIM卡的地和系统地不要简单直连,要通过LC回路单点接系统地。

楼主:
头疼

这里环境简陋,没有示波器。晕~~~

我是用的双路直流稳压稳流电源(指针式)供电,最大输出电流是2A。电源因该不是问题,10天前用还可以的啊(发送、接收短消息,打电话等)

不过有过现象要提的是:(电压4.2V)

当我点火之后,电流窗口的指针偏向0.1A,当随后,电流指针发生波动,在0~0.2A之间晃动,最后停在了0A处(我晕)。

记得在以前好的时候,点火之后,电流指针在0.1A处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晃动。
以前好的时候,我给模块打电话,电话接通瞬间的电流大多在0.5A。

网友B: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电源不干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再有就是ZIF座和连接缆要仔细检查。既然以前曾经是好的,可以排除除电源外的EMC问题,但电源本身还是可能有问题的,比如接地等。

楼主:
挂了

彻底挂了,玩不成了.

下午电路板冒了股青烟.....

随后不接模块则好,一接上就短路....模块挂了....

网友C:
很相似的问题

我的TC35I是,有些卡放上去,发短信收短信都正常,有些卡就不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哪位大虾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