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问题

楼主(2007-04-19):
我在学习IRDA通信,有一个通信帧为C0,C0,00,03,00,71,30,C0.其中00,03,00为地址,控制,数据字节,71,30应该为CRC-CCITT的校验,可是我怎么也算不出来CRC码为71,30,有哪位老师可以帮在下一把。

网友A:
你得搞清楚几个问题

1、算法是否正确;
2、生成多项式是否正确;
3、数据列的计算长度。

网友B:
关键是两边要一致……

网友C(2017-04-21):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