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忙音检测问题

楼主(2007-04-20):
 电话忙音问题

我要做一个电话忙音检测电路,我不想用567,请教大家有没有其它的方法采集出电话忙音信号呢,请指点我一下,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还能检测电话忙音

网友A:
用MT8888、8880、8870等的CP模式即可

替代产品:CM8888、8880、8870。

楼主:
用MT8888、8880、8870等的CP模式即可

8870能检测忙音吗,8880能,但是我现在使用的是8870,8870如何检测忙音呢

网友A:
搞错了,8870没有CP模式,要用8888或8880

网友B:
用8888

不过现在应用问题很多,很多电话特别是手机,都不在是忙音,我公司的产品就是用这个做的,到用户那不能用,用户不认可

网友C:
好像很难吧,彩铃怎么办?

网友D:
忙音也有用彩零的吗?

网友A:
“彩铃”和语音提示确实没有有效的办法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C:
老大,可以帮忙看看我的问题吗?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page=1&t=2511293&tp=CDMA%201X%u4F20%u8F93%u901F%u5EA6%u95EE%u9898

网友D:
电话终端是为人设计的,只要人能听懂就行了

    电话机本身不需要识别什么,所以才会出现“彩铃”之类的东西。电信设备之间通信不是靠声音识别,而是靠专业的信令,所谓“1号信令”、“7号信令”。
    楼主也别钻牛角,能识别就识别,识别不了的也就算了,没办法的。

网友E:
CR6230电话信号音识别模块:1995年开始生产

CR6230A电话信号音 类型识别模块
产品介绍:
十年经典产品!CR6230A具有电话拨号音,回铃音,忙音和催挂音识别功能,通过各引脚直接输出识别结果,外部MCU不再需要作信号判别处理,直接读取状态即可,识别更加准确可靠,彻底解决电话相关产品信号音识别问题。
选用CR6230A设计的通信产品获得中国邮电部计量检测中心通过。
CR7940电话报警器中即使用CR6230A和CRB4变压器。

信号识别不难,可靠、稳定可能就差那么一点。。。

网址:
http://www.cherrychip.net/cpjs_txcp.html

网友E:
顺便介绍个几乎全能的电话模块CR6269

CR6269A智能电话模块 07款新产品!
功能强大完善的电话模块,包含如下单元:电话接口、摘机电路、振铃识别、来电显示接收、信号音识别、DTMF号码收发、多段数码语音、多和弦音乐和铃声、免提扩音、用户语音输入、两位遥控IO,所有硬件的底层控制均由模块内MCU完成,用户通过标准RS232串口完成指令和数据通讯,功能调用非常简便,支持PC串口、USB转串口的VC、VB编程。只需接入5V电源、电话线、串口线即可使用,不需要通信和语音应用背景也可顺利完成电话增值产品的开发。
B型:不含语音和多和弦音乐单元

为避免广告之嫌,没有报价,只做个介绍,希望只看不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