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用PCB天線距離能做多遠?我有一款機很難做到6米

楼主(2007-04-20):
(无正文)

网友A:
我调试的是12米

网友B:
最大十几米

另外还与速率有关。

楼主:
樓上的能發PCB看下嗎?

网友A:
不是pcb的问题

匹配问题

网友C:
PCB天线是负增益,

所以效果都不很理想,一般9.6K是十几二十米的样子.

网友A:
很多pcb天线增益超过1db

网友C:
跟你天线结构有关系,

你可以在网络分析仪上看看你的天线增益.天线需要控制和移动就限制了天线的实际尺寸大小,需要在屏蔽室内使用天线也限制了天线的最大尺寸,需要减小对地或对周围物体不希望有的耦合也将影响尺寸,但相反地,希望天线有好的低频响应,增益高或带宽宽,就要增大天线的尺寸

楼主:
我的天線是直線型,匹配網絡採用原廠數據

測試阻抗在50歐偏大一點,在辦公室內測試2.402G距離最小,其它有7米

网友C:
这样啊,

你是用1/4λ的天线吗?可否贴出来给大家看看你的天线和匹配的PCB.

网友D:
re

刚做用2402发射 用24l01 接收,只有靠的很近才能收到信号,不知是发射或接收出问题还是两者都有问题,能收到信号是否代表程序没问题或问题不大呢?

纳闷中,不知从那开始解决问题,请大伙帮忙看看,

网友B:
楼上必须有参照源才好判断

要么使用仪器测绝对数据,要么用商品模块做相对比较。

楼主:
我的速率是1M,但24L01的規格書說1M沒問題啊,為何這樣

网友B:
注意香农定律

其结果是速率越高距离越短。

楼主:
規格書上說是1-2M,我們用1M速率是下限,沒辦法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9113619553.pdf

网友B:
改天线设计吧

注意PCB板材的选择和分布参数的控制,必要时还可以考虑用外置天线或环形微带PCB天线。

网友A:
用环天线只会更加难做

呵呵

网友E:
我也在试,买了现成的模块,只有3米

在办公室里,一百多个信道只有两个好点,3米还丢包严重
正准备找chunyang老大请教呢

网友F:
直接用nordic的参考设计。元器件选择也很重要。

nordic的方案对感、容等器件精度要求比较高。
TI(chipcon)的要求低点,但是数量多几个。

网友G(2010-04-18):
www.moreway.net上面有24L01的设计文档。空旷地20-100米

网友H(2014-02-24):
能把PCB图发我一份么

网友I:
版主,请把你的NRF2401的PCB分享一下,xiong_ah@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