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端口如何高压保护

楼主(2007-04-25):
如何在端口加保护,使A、B间能承受380V(现场可能接错线)不损坏。

网友A:
只能用特种自恢复保险

不过这种错误应该用工艺和作业规程来避免才是本质的,电路保护的防患对象不应该是动力电网的搭错线。

网友B:
我X

好强的问题

网友C:
接错线的问题可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