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拿到一个GPRS模块后应该做哪些工作

楼主(2007-04-25):
由于以前用的GM47停产,新采用了GR64,看完相关指导书,AT指令后,仍感觉无从下手,
要用的GPRS模块功能很简单,
开关机状态、网络指示、然后就是引出TD,RD,RTS,CTS,,DSR,DTR,DCD,RI之类来控制,
感觉已经按照指导书上去做了,但是模块仍然没反应,我想肯定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硬件流控呢?

我用的是M23G用两根串口线就搞定啦。

楼主:
wjy1107 可否说一下你的思路呢?

用硬件流控制比较简单,就是那些上拉,下拉电阻有点麻烦而已

网友A:
我用的M23G也是一大堆的硬件流控的引脚

我把它们都悬空了,这样并不影响你对这个模块的操作阿。
一个RXD一个TXD就可以了
如果用PC机控制,则需要一个232
如果用单片机直接与单片机的RXD和TXD交叉就好了。

楼主:
??

我还需要用到比如说RI来指示短消息之类,CD来检测模块是否在线等等,在现有的软件基础上只能采用硬件流控制。

单独用2根线,怎样才能知道这些呢?

网友A:
我用的模块这些功能都可以用AT命令实现

比如有短消息到来的时候,模块会发出几个字节的字符串.单片机通过实时监控串口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有短信啦.
串口可是全双工的哦!这样不是一样可以达到程序中断的目的吗?

楼主:
恩,现在时间比较紧一点,

以前就是用硬件流控制的,所以现在还是想用硬件流控制。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模块没反应,我晕啊。

示波器又刚被烧了,倒霉。

只能再借鉴一下以前的电路。

wjy1107 有好建议没啊

楼主:
??

现在用硬件流控制,从模块引出:
1,模块开关引线
2,模块状态引线
3,SIM卡
4,硬件流

1,2,3条很简单,就是这个第4条,正在处理中--

网友A:
电源呢?

用的是4.2v?
SIM卡的连接走线是否尽量短阿?
地是否布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