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480这种485

楼主(2007-04-27):
(无正文)

楼主:
max1480这种485通讯的片子,怎么发送的时候还有数据反射回来

CPU的发送脚发出波形,同时接收脚也收到了同样的波形.这正常吗?

网友A:
收发选择要同时控制即可。

网友B:
数据漏回来了

楼主:
cause 1480是一片真正的半双工485芯片!!

so my cpu have to work in half.插上1480就是有,不插就没有,还好偶的是pic,也可以真正的半双工

网友C(2009-05-20):
有没有人具体分析一下啊

最近在485通讯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请问,MAX1480就是一个使能端,怎么进行收发同时控制啊?
是和软件结合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