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星通信接收机的设计方案,大家所说看行吗?

楼主(2007-04-27):
小弟在做一个卫星接受机项目,天线下来200M左右,带宽1M,DBPSK调制,NRZ型数据形式,小弟想通过一次变频将其变为10M左右,然后AD采样,解调出信号,大家看看这样的设计方法有什么问题么,用DDS能够完成本振的作用吗?谢谢

网友A:
,带宽1M,DBPSK调制,NRZ型数据形式,小弟想通

,带宽1M,DBPSK调制,NRZ型数据形式,小弟想通

网友B:
可用哈里斯的HSP50110和HSP50210实现

可用哈里斯的HSP50110和HSP50210实现,我们以前批量生产做过类似的产品。szkeha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