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作在6M-10MHz的FSK、AM或FM调制解调芯片

楼主(2007-04-27):
各位,请问工作在6M-10MHz的FSK、AM或FM调制解调芯片有哪些?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芯片

这是短波波段,这个波段主要采用分立元件实现。

网友B:
27M

你可以使用27M的模块.

27M的模块是什么型号啊?哪里生产的?

网友C(2020-02-02):
上变频后用收音机芯片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