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为大侠帮忙分析下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4-27):
   步进电机是一种数字执行元件,给定一个脉冲就旋转一定的角度.具体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你说的给一个脉冲就走一步的

这种是已经有驱动在里面了
而真正的步进电机大体有2相4拍,3相6拍,4相8拍(俺就用过这种了,其它的不知道咯)。控制的时候按照拍子控制就好,还可以反转哈。走一拍就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厂家提供哈)。然后就可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