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M567可不可以通过电容直接与电话线耦合啊

楼主(2007-05-02):
求助 LM567的输入端3可不可以通过电容直接与电话线耦合啊。

网友A:
不可以

要有接口电路,你得考虑铃流检测、模拟摘机和信号耦合的幅度并需尊重电话终端的技术规范,否则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楼主:
感谢chunyang大哥的回复,再补充一点

我做的东东的工作流程简述如下:
1.由红外传感电路送入开启信号。
2.单片机接受到这个信号后控制继电器模拟摘机。
3.摘机后由HT9200拨号。
4.拨完后由567检测是否拨通。
我不清楚在第4步时电话线上的电平情况,我想问的是第4步时LM567的输入端3可不可以通过电容直接与电话线耦合。这时应该没有振铃信号了吧。
顺便问一下9200输出后的DTMF信号要放大多少才能被交换机识别啊。在第4步时电话线上的电平情况如何?

网友A:
这样的结构是可以

但567的输入耦合最好加一级缓冲放大。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

缓冲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取多大,用324接成电压跟随器可以吗?

网友A:
用一级晶体管即可

如果你的电路中有剩余的324单元,当然也可以,但不值得单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