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串口向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返回计算机串口接到的是乱码

楼主(2007-05-05):
我发送的是中文的 返回自然是乱码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发送接受

网友A:
如果波特率正确并且单片机程序没错,就是你的串口助手不

楼主:
我使用的串口助手是支持中文的 我测试过的  传送英文是没问题的 所以波特率正确并且单片机程序没错

网友B:
如果英文没错中文出错而PC上的串口监视平台支持中文

那只能是你的程序有错了,别忘了汉字由两个字节组成且值大于ASCII字符。

网友C:
看一下串口设置,或者换一下串口助手

楼主:
谢了

修改了程序可以正常传送中文了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