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 BUS和485的转换

楼主(2007-05-06):
小弟本是搞DSP的,现在刚刚跳槽,有个小活用来练手,内容是做个CAN BUS和485的接口转换。因为涉及到高层转换,小弟估计应该要用到MCU,初步打算选用89C51,CAN口收发打算用SJA1000,
现在已经知道CAN BUS常用的芯片是SJA1000,看了资料知道这个片子应该可以直接接CAN BUS的CANH、CANL,可我参考了本人以前公司设计的图纸,是SJA1000接了PCA82C250才又接的总线,中间加了光电隔离。是不是不用加隔离的话就可以不用PCA82C250了呢?谢谢指点。

网友A:
不需要加隔离~~~~~~~~~~

1、你需要买一本书或者到网络上下载sja1000的说明书,应该有中文版本的;
2、82c250是物理层,sja1000是链路层;、
3、不需要加光耦隔离一样也能工作;加了对工业环境下可能效果更好;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SJA1000究竟能不能直接接CANBUS?

我想知道的是SJA1000究竟能不能直接接CANBUS?
因为是练手的小活,我必须控制成本,如果能不用82C250就不用了.

网友B:
估计也不是个太小的活儿

连这种问题都问。。。

网友C:
帮顶

SJA1000的驱动能力不够,一般都外加82C250。
之所以选择82C250,是因为其具有高速性(最高速可达1Mbit/s),具有抗瞬间干扰保护总线能力。具有降低射频干扰的斜率控制。

为了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呢,在SJA1000和82C250之间一般会使用高速光耦6N137以构成隔离电路。

所以这个成本可没法节约的,嘻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

刚才打电话问过了周立功单片机的技术支持,也是这么说的。不知道隔离是不是纯粹为了防雷?如果两边已经成片的产品都已经有了隔离措施,我做的中间这个小板子应该可以不加隔离了吧?

网友C:
隔离是为了什么?

在开关量输出通道中,为防止现场强电磁干扰或工频电压通过输出通道反串到测控系统。

要不要隔离得看你产品现场的环境了,不苛刻的话,不加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