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数据传输速率 测试 问题

楼主(2007-05-07):
现在做了一个基于LVDS的接口,
现有资料都说 LVDS 的数据传输速率很高,
但要用仪器测出来,有实验数据才有说服力啊。

请教各位,
对于 一个系统,或者接口,(如USB2.0声称传输速率高达480Mbps)
对它的数据传输速率,
一般通用的测试方法是什么呢?
其测试方法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是不是有一些国家标准之类的文件呢?
请大家指教、讨论。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用检测仪器

输入数码流的速率是已知的,在特定误码率下(不高于某个预设数值)的最高输入码速率就是你要的传输率了,自己作段检测并记录误码率的程序即可。

楼主:
2楼说的也是一种方法

利用已知的输入数码流速率,便可计算后端最大速率了,这也是一种方法。
另,
我查了一些文献,
如文献《PCI总线高速数据传输系统设计》中写道:

通过逻辑分析仪
查看硬件波形图
然后计算出传输速率。

但我对其中的具体操作则不是很理解了。

不知 大家 是否知道 一些通用的标准的方法呢?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那是根据信号畸变程度做判决的,原理类似

只是我的方法看的是结果,你查到的方法是直接看波形,根据是一样的,也是以误码率(信号畸变到一定程度导致)为门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