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虾了

楼主(2007-05-10):
各位大虾:
    我在做TC35I时,发现有卡放进去,一切正常,而有些卡放进去就检测不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卡座是6脚的,TC35I上的检测脚,我根据资料接到CCVCC了

网友A:
先确认是否是卡本身的问题

可以用一部手机或其它不同设计、材料的模块。如果卡是好的,只能说明你的卡座存在接触问题。

楼主:
想不通

卡都是好的,手机里试过都好的,卡座应该也没问题的,所以我就是想不通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卡座的机械结构有异,焊接更可能导致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