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CDMA模块怎么实现带宽增加的?

楼主(2007-05-19):
看到不少公司宣称采用了“自适应双通道平衡技术”,利用多个模块同时传输数据,达到增加带宽的效果,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理?

网友A:
跟双网卡的原理一样

先将数据分包,然后分别发出,最后汇总还原。原则上,任何传输方式/媒介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代价是增加些软件工作量和硬件开销。

楼主:
谢谢老大

我现在通过一个CDMA模块UDP传输丢包率比较厉害,是不是因为发的太快了
通过两个模块轮流发送,是不是效果会改善?

网友A:
在你的程序正确的前提下,丢包跟网络状况及信号场强等有

而非“发的太快”,除非你的程序有问题,轮流发送则不会有改善,关键是弄清楚原因。

楼主:
我是移植的keil的TCPNet

我是移植的keil的TCPNet,基本上是按照它的例程做的。
发送的速度应该算是很快了,有可能超过了CDMA上行带宽

网友A: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数据发送不能单方面进行,系统处理不了当然不与理睬了。

楼主:
UDP不是没有应答的吗?

您的意思是不是自己做协议?

网友A:
自己一定要做协议,应用层的协议

要判别是否收到及是否正确,然后接着发还是重复发,还要有报错机制。

楼主:
速度不是影响了吗?

如果每帧都来回应答,速度是不是会慢下来

网友A:
这是必须的

速度并未降低,降低的是效率,看上去慢了而已,但这是必须的,事实上,除了很简单的点点遥控之类的应用外,绝大多数数据通讯都应引入协议,再快的错误也没有任何意义,等效速度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