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断链

楼主(2007-05-2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外线有问题,查查接线盒

另外,电话线路不准许存在接大地回路,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B:
没道理

理论上应该说没道理.
实际原因可能有:
    线路不同了,换了后质量下降
    中间转接的交换机接续有问题
    可能如楼上所说? (没想通)
    换市话后线上电压是不是下降了

楼主:
感谢指点

楼上师傅指点的我都注意啦
摘机后电压在10V左右,电流在30MA左右
每过十分钟左右就会出现13秒的时间收不到数据包
然后就会断链
每次都是13秒,很准时的!